[原创] 关于verilog-A做tran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12-27):
用verilog-A搭了一个模型,仿真器中设置tran跑30ns,但是实际跑到5ns的时候,仿真就不跑了,在output log中出现了如下的信息: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2.71607n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rite error on PSF file: Error detected in psf library while writing to file ‘tran.tran'.
Analysis ‘tran’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error.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Error detected while closing file ‘tran.tran’.
而'tran.tran'里面是乱码,是不可读的,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请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自问自答吧。
在整个模型中有一个小模块输出的电压非常大,在模块单独测试的时候没有仿真完全,造成的。
所以在仿真时,要尽量完全。

网友(2010-03-15):
您好!我初步熟悉spectre环境,请问用spectre仿真veriloga描述的模型应该怎样操作?

网友:
请教楼主:
如何用spectre调用Verilog-A描述的模型?具体有哪些步骤?
非常感谢!

楼主:
三楼 lovelixian, 关于用spectre仿真veriloga描述的模型的问题,首先是写一个.va文件,生成一个symbol,然后再建立一个仿真用的schematic,添加上激励,就可以用spectre仿真了。

网友(2010-04-15):
非常感谢 fengtang2332 !
我已经学会spectre仿真veriloga的操作了。但是我在一个.va文件实现几个module之间通过引脚匹配调用时出现错误:cannot be found in the switched master of the instance
该怎样解决??  谢谢!!

楼主:
lovelixian ,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错误,还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veriloga怎么debug,似乎和其他的编程语言比较起来,编译器不太好用呀.

网友:
我也想问搂主的问题,怎么用veriloga写电流源那??

网友:
回复 楼主:
朋友 ,你好,你写好的verilog-a 代码怎么保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verilog-A debug 的问题,因为我用到的verilog-A都是一些小的模块,所以debug起来很容易。可以试一下,C 或者verilog debug 的软件,可能会兼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看一下ahdLlib中有没有这样的模型,可能是有的

楼主: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系统了,Unix和Linux有些不太一样,不过在编辑器中都可以直接保存 10# ppppchang

网友(2010-10-20):
回复 楼主:

    您好!
在那里写va文件啊?并且怎么生成symbol,还望给予帮助!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貌似论坛里有好多veriloga的资料,一步步下来写的都很详细的说。。。

网友(2010-11-24):
比较麻烦,不知道能不能像ncsim那样,写几个文件,命令行执行,出结果

网友:
用VI编写,:wq为保存且退出命令,建议先用其他编辑器写好,再把对应路径下的veriloga.va替换掉

网友:
我用的也都是小模块,主要靠输出变量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vi编辑器打开的话,直接使用vi编辑器的命令保存就可以了。不知道您是用那一种编辑器打开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verilog-A编写后,会生成symbol,直接调用symbol就可以了。

网友(2011-03-23):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1-08-26):
我还没入门

网友(2011-11-20):
还没入门还没入门

网友(2015-05-18):
回复 楼主:

error detected in psf library while writing to file 'tran.tran'。同遇到此问题,不太明白楼主说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仔细检查内部每一个点的电压,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节点的电压很大,造成的这种现象。
尤其是不合理的反馈。

网友G(2023-03-14):
引用 楼主:
三楼 lovelixian, 关于用spectre仿真veriloga描述的模型的问题,首先是写一个.va文件,生成一个symbol,然 ...

我仿真输入和输出时钟都为零,盲猜是因为没有加电压,但是simbol的两个输入端口都加时钟了,没有端口加VDD了怎么办,改代码加端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仿真输入和输出时钟都为零,盲猜是因为没有加电压,但是simbol的两个输入端口都加时钟了,没有端口加VD ...

对,加电源,地的端口,否则没有电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