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带隙发生振荡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12-28):
设计的带隙,里面的运放单独仿真时相位裕度有90dB,但是接到带隙里面,带隙发生振荡,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单独仿真youyiyime

网友:
分析反馈环路中的各个极点

网友:
因为运放一般是接电流镜的,所以在此还存在一个极点,需要一起考虑

网友:
环路的零极点如果移到运放带内,就必须考虑。

网友:
5#简练深刻

网友:
当然要考虑整个环路啦

网友:
不在整个环路里面仿真,仿真环境怎么可能对?单独仿真无任何意义,反馈系数之类的怎么放进去。。。

网友:
find phase margin in your design

网友:
有電路圖嗎? 有的話比較好找問題

网友:
整个环路的零极点都要分析

网友:
脱离环路的仿真不能说明环路的稳定性吧(除非把每级仿真后再串起来分析...),毕竟巴氏准则是针对环路的

网友:
必须对整个环路进行AC仿真,单独仿真运放没意义

网友(2010-03-16):
仿真的时候带上下一级的负载电容仿真,注意相位裕度,相位裕度太低会有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