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功耗计算

楼主(2009-12-28):
电路中元器件的功耗计算到底是用有效值算还是平均值算啊?不同的元器件会不同吗?比如,电阻,MOSFET,DIODE,TRANS等等。

网友:
用计算器算吗?
建议I*V后再做积分,这样可以避免电压和电流变化的影响

楼主:
我想知道实际考虑功耗时的理论计算。比如计算开关电源中的整流DIODE或者开关MOSFET的功耗。一般我都用有效电流电压计算,但有人跟我说二极管得用平均电流计算功耗,为什么呢?有点迷惑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二极管的导通压降约略等于常数(例如1.5V),所以导通损耗就与电流的平均值成正比。
而MOSFET的导通压降是与导通电流成正比的(其比例就是导通电阻、约略是常数),所以其导通损耗就与电流的有效值平方成正比。

楼主(2010-01-27):
多谢,还是想明白了。哈哈

网友:
应该如楼#2的计法。
除非你要计 Apparent power。
个人意见,不知对不对。

网友:
学到了..MOS是用电流平方来计算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