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将DA后的视频信号的同步头箝位至-300mV?

楼主(2009-12-28):
我在制作视频采集的时候,在DA输出后经过IV转换,得到的视频信号是在0V以上,我想要将消隐电平拉低至0V,同步头则在-300mV,除了用正负电压分压方法,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直接输出-300mV~700mV标准的视频信号?
   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
拿示波器看看 和标准的波形 在幅度相位方面有什么差异.进一不分析.电路方面根据参考电路设计出来,功能是没有问题.但是性能需要微调参数.使用一个芯片的时候当参数都配置合适了,再需要看看电源性能了.

网友:
把AGC关了,是什么样?

楼主:
DA之后只是进行了I/V转换,用运放同相放大,下一步想将同步头箝位到-300mV,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法。

网友(2010-07-18):
可用箝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