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alibre LVS的问题。

楼主(2009-12-28):
小弟最近在学版图,在candece下做的,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反向器,电路图和版图为:

利用calibre 做LVS结果为:

没有看到笑脸 ,可见有错误的,报告里面有这下面两个错误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我在版图里面画了四个pin,分别为vdd gnd 还有输入输出 A ,OUT
端口都是对着的怎么会出现不同的ports,还有power 和Ground是怎么回事?
用candence提取的网表为:
************************************************************************
* auCdl Netlist:
*
* Library Name:
test

* Top Cell Name: inv
* View Name:
schematic

* Netlisted on:
Dec 28 01:17:53 2009

************************************************************************

*.BIPOLAR
*.RESI = 2000
*.RESVAL
*.CAPVAL
*.DIOPERI
*.DIOAREA
*.EQUATION
*.EQUIV nmos_3p3=NM
*.EQUIV pmos_3p3=PM
*.EQUIV npolyf_u_1k=YAK
*.EQUIV PIP=CP
*.EQUIV VPNP_5x5=BV
*.SCALE METER
*.MEGA
.PARAM

************************************************************************
* Library Name: test
* Cell Name:
inv

* View Name:
schematic

************************************************************************

.SUBCKT inv A OUT gnd vdd
*.PININFO A:I OUT:O gnd:B vdd:B
MNM0 OUT A gnd gnd NM W=2u L=1u M=1.0
MPM0 OUT A vdd vdd PM W=4u L=1u M=1.0
.ENDS
请懂的朋友给指点下小弟,刚开始学画版图,按教程做了一个,请给指点下错误,
不胜感激---
下面我把报告附上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L V SR E P O R T
##
####

##################################################

REPORT FILE NAME:inv.lvs.report
LAYOUT NAME:inv.sp ('inv')
SOURCE NAME:netlist ('inv')
RULE FILE:/home/eda/_chrt035rf.sg.lvs.cal_
RULE FILE TITLE:
Mentor Calibre LVS Runset for Chartered 0.35um Analog/RF Single Gate (3.3V) Process

CREATION TIME:Mon Dec 28 01:54:26 2009
CURRENT DIRECTORY:/home/eda
USER NAME:eda
CALIBRE VERSION:v2006.1_25.26
Thu Apr
6 13:20:44 PDT 2006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NOT COMPARED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Error:

       Power or ground net missing.
**************************************************************************************************************CELL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NOT COMPARED   inv      inv
**************************************************************************************************************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NOT COMPARED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LAYOUT CELL NAME:inv
SOURCE CELL NAME:inv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Ports:     0          4*
Nets:      4            4
Instances:1           1      MN (4 pins)
               1           1      MP (4 pins)

total Inst: 2             2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Ports:    0           4
Nets:    4            4
Instances:1         0          MN (4 pins)
               1         0          MP (4 pins)
               0           1       INV (2 pins): output input
Total Inst: 2            1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1 sec

楼主:
、自己先顶下,别下沉了

楼主:
哈哈 ,师兄给解决了,是pin的层选择错了

网友: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i think you power lebal is loss

网友(2010-09-01):
pin名字要打标签放在相应的层,而且标签还要用端口对应的图层标。

网友:
呵呵,做LVS首先要看Port个数是否对应的!

网友(2012-02-22):
你好,请问做LVS的那个rule要怎么改啊?

网友(2015-07-03):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