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书上等效小信号电路的不解

楼主(2009-12-28):
为什么在等效小信号电路中没有漏级电阻?

网友:
它是在求等效跨导呀,要把输出短路

网友:
ls的正解~

网友:
具体哪页哪个图你也不说明 都不知道这个电路是用来干嘛的
如果按2楼所说的  你要看下56页的那个辅助定理就明白了  要求的是大G  等效跨导  输出端要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我还是想问为什么求等效跨导就要短路呢?好像图中如果有RD的话求出GM也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56页是说了,你对书挺熟的。但我还是不解。因为以前看的书,几乎都是对照电路路,小信号能流过的电阻,等效图上都有。

网友:
你如果直接把D端接地  在画出小信号等效图的时候那个漏端电阻也没用啊  信号电流也不从它身上过去嘛
6# ningzhen

网友:
注意求等效跨导时是VOUT处接地 不是VDD接地哦

网友:
看不懂~

1# ningzhen

楼主:
如果信号不流过RD如何产生增益呢?现在知道了等效跨导这个词,可能以前没碰到过这个等效跨导,都是求电压增益,和输入输出电阻。哎,我太孤陋寡闻了。这个版的人都是熟读模拟CMOS集成电路的高手吧。

网友:
建议你再回顾下56页的辅助定理
在这个等效计算里  所求的等效跨导是短路电流和输入信号的比值  你所说的电压增益是输出电压和输入信号的比值  等效跨导还要乘以ROUT才等于电压增益
那个小信号图求的并不是增益  只是等效跨导  注意别混淆概念了
10# ningzhe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有点明白了,准备再多看看。

网友:
这个辅助定理是从诺顿定理推出的,诺顿定理就是,先求短路电流,再求输出电阻,然后将电路等效为一个电流源和一个电压源的并联,然后。。。

楼主:
这个辅助定理是从诺顿定理推出的,诺顿定理就是,先求短路电流,再求输出电阻,然后将电路等效为一个电流源和一个电压源的并联,然后。。。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学过的诺顿定律 是求等效电流源和等效内阻,等效电流源等于短路电流,然后求等效内阻就是和这里输出电阻是同一个吧。

网友:
是求源极负反馈的等效夸导vout接地vdd也接地,所以Rd被短接。是书上51页的图3.16.

网友C:
我之前学过的诺顿定律 是求等效电流源和等效内阻,等效电流源等于短路电流,然后求等效内阻就是和这里输出电阻是同一个吧。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里相当于诺顿等效电路后,没有负载的情况,但已经能算出A了。

网友:
是求源极负反馈的等效夸导vout接地vdd也接地,所以Rd被短接。是书上51页的图3.16.
引用 网友E:

同意。。。

网友F:
跨导就是看输入电压对输出电流的影响,同时不考虑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输出电压的改变也会影响输出电流,所以在分析跨导的时候需要将输出电压固定,其实也就是交流短路到地。这是个定义跨导的问题,你要理解好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求等效跨导和求等效输入电阻差不多,
求输入电阻的时候,输出接地,
求输出电阻的时候,输入接地,原理差不多

网友:
貌似根据G参数,求输入电阻时输出是开路。

网友:
如果信号不流过RD如何产生增益呢?现在知道了等效跨导这个词,可能以前没碰到过这个等效跨导,都是求电压增益,和输入输出电阻。哎,我太孤陋寡闻了。这个版的人都是熟读模拟CMOS集成电路的高手吧。
引用 网友D:

类似于戴维南等效定理。。。你基本概念还不熟悉啊

网友(2010-03-30):
19楼说的很好·~~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connect R or not, the result is the same!

网友(2010-09-23):
求等效跨刀时就是要OUT接地的

网友:
不清楚,请教高手吧

网友:
求的是等效Gm,那么相当于二端口的h12 ,那么输出短接是必然的
lz看电路基础

网友:
求的是大G  等效跨导  输出端要短路

网友:
╮(╯▽╰)╭ 误人子弟啊。。。。,等效跨导完了还得等效ro。。。  mos的DS电阻理论不可以忽略,注意lazhavi书上经常忽略,主要是考虑电路中元件量级,简化等效电路而已,意会就可以,做.13左右就知道Rds的重要了

网友(2012-08-14):
今天看到这个不解,还是在这找到答案啊

网友:
看起啦都好牛逼啊 膜拜

网友:
注意到求Gm就是求Y21,求Y21有前提条件,就是V2=0! 如下:
Gm=Y21=I2/V1 |V2=0

网友:
是漏极的电阻啊,我看错了,悲剧!!!!

“”“”我咋觉得这个电阻r0本质上还是有的啊,只不过相对于gmvin这一项贡献的电流,他贡献的太少了,忽略掉了,还有ro没有被短路吧,d分析跨导的时候电位是0,可s端是有电阻负反馈的啊,电位不是0,这个图里也没画上体效应对跨导的贡献,他这样画是为了计算方便,抓主要矛盾,扣得太细对直观理解电路没好处“”“

网友:
之前也被困扰过,还是看信号与系统能搞懂点

网友(2021-05-03):
引用 网友F:
跨导就是看输入电压对输出电流的影响,同时不考虑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输出电压的改变也会影响输出电流,所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