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求助

楼主(2009-12-28):
又来求助了,唉,没办法,自己身边的人都不会,只能来这里了,望知情者不吝赐教。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din = 0;
  clk = 0;
  reset = 0;
   forever #10 clk=~clk;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 Add stimulus here
  #0 reset=1'b1;
  #0 din=1'b0;
      #50 reset=1'b0;
  #20 din=1;
  #20 din=0;
  #20 din=1;
  #20 din=0;
  #20 din=1;
  #20 din=0;
  #20 din=1;
  #20 din=0;
  #20 din=1;
end
这个是我的仿真激励,但是我这样写的文件,可以产生时钟,但是产生不吝reset信号,我检查表达式也没什么错误,但仿真时reset信号却一直保持为0,也就是没有产生复位信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能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
Initialize Inputs
应该写在initial语句 外吧

网友: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t;
reg  din;
reg  clk;
reg  reset;

  always #10 clk=~clk;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din = 0;
  clk = 0;
  reset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 Add stimulus here
  #0 reset=1'b1;
  #0 din=1'b0;
  #50 reset=1'b0;
  #20 din=1;
  #20 din=0;
  #20 din=1;
  #20 din=0;
  #20 din=1;
  #20 din=0;
  #20 din=1;
  #20 din=0;
  #20 din=1;

end

endmodule

帮你该好了,下不为例

网友:
仿真器运行到begin-end块中的forever语句时,便在此行无限运行下去了,下方的代码没有得到机会运行。

网友:
4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