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中找不到signals???

楼主(2009-12-28):
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我的modelsim中找不到signals这个窗口,我用的是6.2b这个版本,我看别人用的都有啊,view中我也找了,就是根本没有这个选项。
有知情的告知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被优化了
用命令行敲
vsim -novopt  ...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重装下 就可以了

网友:
与其花时间找窗口,不如重装下Modelsim...

网友:
6.2都有这问题
重装也没用。
或者修改modelsim.ini文件
详细步骤可以百度找到

网友:
建议重装。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的在work里面双击激励则不行,可以采用右键,选择no opt....的那个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
记事本打开安装目录中的modelsim.ini文件,将其中的VoptFlow = 1
改为0.(可能是只读文件,想办法覆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