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那位高人安装ADS2008成功了,请进:

楼主(2009-12-29):
按照readme装的,
1.- Install the program.
2.- Copy "license.lic" into "C:\ADS2008\licenses" or equivalent.
3.- Copy "ads.2008-patch.exe" into "C:\ADS2008" or equivalent and run it.
4.- Set "LM_LICENSE_FILE" to "C:\ADS2008\licenses\license.lic" or equivalent.

到第三步时出现   无法复制ads.2008-patch.exe 访问被拒绝!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急需高人指教,谢谢了。

网友(2010-11-05):
先从agilent的主页上下载ADS2008,然后一直点击next安装。之后在eetop上下载crack,把crack里的license复制到安装文件夹的bin里,然后再设置环境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sasddddddddddddddddd

网友(2011-01-14):
过了一年才回答???
!!!!!!: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11-05-12):
回复 网友A:

    goodgood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