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自动复位问题

楼主(2009-12-29):
自己设计的一个FPGA平台,用的片子是stratixii的EP2S180F1020C3,调通后工作正常。但随着FPGA里集成进来越来越多的电路,FPGA最近出现了一个现象:复位引脚经常自动复位,当去掉一定的电路后,工作又恢复正常。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怎么解决的?
是不是因为FPGA消耗功率加大后,造成电源系统不稳定?或者有其他可能?
谢了先!!

网友:
1、建议楼主咨询FPGA 厂家的FAE,看看PLL 之类的使用是否有问题;
2、建议楼主认真看看时钟和复位相关的FPGA 综合报告,Warning也不要放过,主要关注timing violation,以及优化报告。楼主的现象很像时钟树,或复位资源出了问题;
3、建议楼主也在“数字前端”讨论区发帖

网友:
我易以前也遇到过这情况,不过问题很简单,是看门狗复位引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