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阈值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12-29):
请问仿真用的lib里写的数据
是不是就是阈值电压Vth?
+VTH0N  = 0.80           VTH0P  = -1.12

楼主:
工艺厂给的pdf 和 lib文件 中的阈值电压不一样
请问 大家仿真 哪个靠谱

楼主:
大家看下

网友:
应该是model中个更靠谱

网友:
vth不是这样的...

网友:
就我所知 Vth不仅Vth0有关还和Vsb有关 和MOS的体效应有关 razavi那本书有说有个公式 Vth=Vth0+γ[√(Vsb+2Φ)-√(2Φ)]

网友:
上面那个根号没完全显示出来

网友:
跑一个DC然后print DC operating point吧,这样应该还算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