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库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12-29):
大家做仿真验证时用什么啊!
我用的systemc,不知道vcs中是否有scv库,我在网上下载一个,发现机器配置时没成功,没装成。但是看到别人那显示systemc的scv库文件为libscv.so
结果我尝试着在vcs中找,希望能找到scv库,我找到一个最接近的库文件
是libsvac.so
大家知道这个库能否支持systemc的验证吗?
或者大家明白这个库的知道这个库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网友:
楼主这么好学,还是应该考虑往比较正规的IC 公司,这样学习比较浪费时间。一般,网上验证相关的资料还是很少的,因为,一般开发都基于工作站开发,另外,License 也比较贵。
然后,回答楼主的问题:
1、大家做仿真验证时用什么啊?
一般现在SV比较风行了,但是,也有用SC/Verilog/Specman E/C++ 的了。
2、这个库是用来干什么的?
*.so(共享对象)类似于Windows 上的*.dll(动态链接库),在这个库里,实现了编译,执行等需要用到的函数。当仿真器运行时,加载相应的*.so,就相当于仿真器扩展了函数功能。VCS加载SC的库,就可以识别SC 定义的语法,执行SC 相关的函数。

然后,给自己做个广告,如果楼主在西安,希望从事IC 相关的工作,可以站内短信联系我。

网友(2010-09-26):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