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ilog双向端口测试问题

楼主(2009-12-29):
在我的设计中, IIC设计测试:SDA, SCL。SDA是双向口,而且不同于网上说的那些没有rd,wt等读写标志位,在写testbench时,怎么写呢?

SDA, SCL这一类别的没有读写标识位,怎么写testbench呢?

网友:
双向的照双向的写就行了啊?
你问的什么意思呢?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I2C 里,就是master几个bit传输后,要有一个ACK 信号反馈,然后说是双向,是吧?

SDA、SCL在ACK时,就是Master收,Slave发。这样的设计,在硬件上,应该是三态信号。不知道楼主的DUV(Design Under Verification)是主还是从,总之,三态信号在逻辑内部,都是两根信号,通过三态门进行控制的。因此,在设计BFM(Bus Function Module)时,只需要对需要自己设计驱动的地方,编写相应的程序即可,而信号线作为接收信号时,信号受三态控制,就不需要关心了。

网友A:
在testbench里,同样也做一个受控的buffer输出到总线:
assign sda = (enable == 1'b1) ? sda_reg : 1'bz;  (输出到总线)
assign sda_in = sda ;  (由总线输入)

另外这种I2C是外部上拉的,所以加上上拉:
pullup(sda);

good luck !

网友:
之前做双向端口的验证时,就是先将他分成入端和初端,
就可以了,
双向端口是PAD的问题,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A:
在testbench里,同样也做一个受控的buffer输出到总线:
assign sda = (enable == 1'b1) ? sda_reg : 1'bz;  ...

理解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