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bandgap不加启动电路。。

楼主(2009-12-29):
如果bandgap不加启动电路,流片出来后回出现什么情况?目前有个流片机会,之前的仿真电路里没加启动电路,现在想加进去,所以想知道不加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对整个电路有多大的影响!
望牛人指点!

网友:
有可能不能启动

网友:
很可能不启动。

网友:
如果那个工艺很锉的话,说不定能自己启动,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it can't leave zero die range

网友:
可能相当一部分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
很难说是否工作

网友:
为什么想不加呢

网友:
是否工作很难判定

网友:
如果你大批量测试的话
有一部分基准可以建立
有一部分很难建立

网友:
不加 所冒的風險實在太大了
加了 都有可能不啟動了 更何況不加
這樣說好了 如果 你設計的bandgap架構 有兩個穩態 你一定要 在啟動時 讓他脫離 零電壓 零電流的穩態
否則電路 不會如你預期的作動的...

网友:
自己不启动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
很多情况下会和你的上电波形有关,电路可能在较快或者较慢的电源上升过程中启动,这取决于具体电路。

网友:
补充一下,电路在某些情况下能启动并不就是说这个电路是可取的,如果没有启动电路,几乎可以肯定在某些情况下电路不能启动,存在很大 的应用上的风险

网友:
可能不會動~ 或者你後來手動給他啟動程序~

网友:
如果bandgap不加启动电路,就跟安全期做爱做的事一样,有可能没事,也有可能-,-    ,,,,,,,

网友:
所以最好用上杜蕾斯

网友:
很危险,工艺差,更危险

网友:
个人觉得启动应该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如果内部存在EN控制的shutdown功能,有可能功能失效!!

网友:
我觉得设计bangap的时候 就应该想好启动电路的结构,如果你后来加上 请问你加什么结构?有可能该改变你bangap的主体结构

网友(2010-03-25):
启动电路的电流损耗重要不?

网友(2010-05-23):
同意楼上诸位的意见。。。

网友:
很可能不能启动,要流片肯定要加上

网友:
影响良率

网友:
電路不會啟動

网友:
那就不启动呗,很多bandgap推到出来的公式和电流或者电压的具体值无关

网友:
为什么不加呢

网友(2010-09-01):
有时候没什么问题!

网友:
部分不会启动。。

网友(2010-10-09):
回复 楼主:

    start-up circuit is required

    otherwise zero current will occure in current mirror

网友:
做产品的话,不可以不加启动电路!

网友:
有时候可以的

网友(2012-07-16):
回复 网友B:

   启动电路的功耗在整个芯片来说九牛一毛了吧,不能因小失大,明知由风险还去tape out那就是在犯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