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验证和测试究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2-29):
请问验证和测试究竟有什么区别??

网友:
verilify and testing general talk about FPGA. But in this year it also mean used high level langure to describe your design.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
验证主要指功能正确,就是你写的RTL代码的正确性,而测试是保证最终生产出的芯片正确,保证芯片中不存在开路,短路的生产引起的故障。验证时一般需要验证平台,模仿实际的系统功能,而测试时首先需要清楚有哪些可能的故障模型,需要用什么测试方法

网友(2011-08-10):
4楼说的很对呀,对测试和验证理解的比较透彻。

网友:
感谢分享,受教了,学习中

网友:
感觉差不多喃

网友:
回复 网友A: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