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中运放增益的选择以及PSRR的要求

楼主(2009-12-30):
在带隙基准设计中,运放的增益是怎么选择的?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做的,没有仔细推导过之间的关系,有大侠可以指导下吗?
     另外带隙基准的PSRR有什么要求? 它的指标是怎么决定的?对后级电路的影响是什么?
     跪求答案,希望大虾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要到什么水平呢?

网友:
这个要考察芯片的规格,例如给-60db的LDO,给什么指标的ADC...提供基准

楼主:
比如说设计一个LDO,它的基准的运放的增益,带宽,PSRR怎么选择?之间的关系能说明下吗?

网友:
可以以这个为切入点,研究一下两者的关系,一篇论文就这样出来啦。

网友:
做带隙基准运放结构越简单越好,没有必要做很复杂的高增益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