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L INL 仿真方法请教

楼主(2009-12-30):
正在做8bit SAR ADC 不知道DNL INL的仿真方法

在论坛看了一些指导性的文章和讨论再结合自己的理解

一般可以归结为:

柱状图法(码密度法)
条件:需要大量的样本(统计精度需要,一般8bit要达到0.4LSB的话需要2048点)
输入波形:正弦波
特点:需要大量的仿真时间与资源,不适合仿真需求
         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

疑问:一般仿真的话,直接输入斜波能否仿出DNL, 若是可以的话,仿真怎么设置呢?
1) 输入斜波的斜率为多少? (? (Vrefp-Vrefn)/(Tsample * 2^n) )
2)   仿真的结果怎么处理呢? (? DNL=(Dout(2^i)-Dout(2^i-1))/LSB-1 )
3)   如果2方法对的话,LSB应该怎么设定

另外贴几个不错的文论供大家参考:

1)码密度法测量模数转换器的静态参数
2)Full-Speed Testing of AD Converters
3)Histogram measurement of ADC nonlinearities using sine waves
4)Histogram Testing Determines DNL and INL Errors(Maxim)
5)Testing Converters(ADI)
6)IEEE standard for Terminology and Test methods for ADC

IEEE standard for Terminology and Test methods for ADC.pdf

Chapter 5 Testing Converters F.pdf

Full-Speed Testing of AD Converters.pdf

Histogram measurement of ADC nonlinearities using sine waves.pdf

网友A:
直接输入ramp就行了。
首先确定确切的reference 电压
若需要0.1LSB的精度则
256*10 采样周期的从vtop 到vbot的ramp 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code density 比较合适测试,
仿真的时候当然用ramp方便。结果做一下后处理就可以了。
不过8位的精度,测试时候也能找到够用的ramp源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但是还是不明白用斜波怎么仿法?

TO :abab1394
你说的0.1LSB精度的仿真方法是怎么做的呢?

在下愚昧请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vin vin gnd  pwl(0  vbot  '256*10*Ts' vtop)

Ts 采样周期

仿真用sine wave 不可行,数据量太大

网友:
另外信号学要过饱和,因为ADC offset 的考量。

只要保证如上的斜率和信号输入要过饱和就好

楼主:
TO :abab1394
疑问:

1) vin vin gnd  pwl(0  vbot  '256*10*Ts' vtop)

       这里的时间设置 0 ~ 256*10*Ts 就是为了实现你说的输入信号过饱和吗?

     还有我觉得你说的精度在0.1LSB是不是和这里的10有什么关系呢?

2) 你说的这方法还是码密度法?只是把输入信号换成斜波而已

     如果是这样的话,哪matlab的代码对斜波的码密度又怎么描述呢?
     (斜波的码密度成了一根直线?)

网友:
我做过ADC 测试.拿满幅度正弦波输入.
出来的码统计分布是可以算出来的.然后算DNL INL
统计结果要一定样本数才能保证精度,所以要很久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vin vin gnd  pwl(0  vbot  '256*10*Ts' vtop)
只是一个例子,没有过饱和,
另外,论坛里好象有INL,DNL计算的matlab 程序。

楼主:
TO abab1394

还是没能明白你说的方法?

能否详细的把步骤写出来? 或者有文档也是可以的

谢谢你的耐心

网友:
正在用这个,谢谢了

网友:
0.1LSB就是要每个码给10个周期啊
还是要提取出来用excel,matlab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0.1LSB那么高精度的ramp信号吗?尤其对于12bit以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试中用满幅度正弦波输入,不是很容易造成溢出吗?
你怎么处理这个溢出问题?

网友:
先学习学习,谢谢共享资料

网友(2010-04-13):
现有硬件跟不上

网友:
8位的话直接上ramp就可以,10位以上的话,估计想找一个够精度的ramp波都难,什么波形都可以测试DNL INL 只要你能统计出来

网友:
很多东西看不懂

网友C:
本人劣見應該是沒有人去做INL/DNL的SIMULATION, 一般都是在MATLAB做MODELING, 原因是STATIC的SIMULATION 需要一定數目的DATA數, DNL 的值才會比較準確, 所以一般SIMUATION的做法, 就是把你的SAR ADC, 用蒙地卡羅SIMULATION, 然後向前面的大大所說的, 輸入RAMP, RAMP 的斜率就根據你每一個CODE取多少點, 仿真的目的只是要看到底會不會有MISSING CODE 的產生, 最後等實際量測時使用 SINE WAVE HISTROGRAM 的方式去量就好了.

网友(2010-05-19):
正找这个,看一下

网友:
在candance里面怎么仿真出SAR ADC的参数呢?

网友D(2010-07-15):
感觉还是用码密度法比较好,就是多仿真一些时间而已,准确度比较高,我以前做国的pipeline ADC,8BIT的就是用码密度法仿真的,测试后准确度比较高,你的SRA ADC应该采样频率不是很高,仿真起来也不是很慢吧,其他方法没有试验过!

网友(2011-05-10):
真有这样的困惑呢,同问同问

网友:
直接ramp,频率跟输入频率一样

网友(2011-11-07):
直接输入ramp就行了。

网友(2012-02-17):
大神 给点积分吧!

网友:
能再要点吗?

网友:
分享了  谢谢哈 ,难道谢谢会被屏蔽?

网友(2013-09-22):
不明觉厉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谢谢。

网友(2014-04-21):
非常感谢所附的资料

网友:
感谢分享,我们平时也是直接用ramp

网友(2014-08-13):
回复 网友C:

   看到您的回复...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之前也老师也对我说过,如果simulate INL&DNL的话,用ramp会比较省时间,因为需要取非常多的点才能得到准确的static performance;但是simulate SNDR&SFDR,用sine wave比较好,不需要取很多点。   您知道什么原因么?

网友(2014-11-23):
正好要用,谢谢了

网友(2015-03-11):
真心有用

网友:
DNL INL 仿真方法

网友:
资料挺好,谢了

网友(2015-06-16):
仿真的时候当然用ramp方便。结果做一下后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2015-08-12):
仿真一般使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2015-10-11):
文章真不错,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我也在疑惑这个问题,请问你现在知道了不?知道的话能给我解释下吗?谢谢啦

网友(2015-11-17):
回复 网友E:
以下是个人粗浅的理解.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对一个12bit 采样率为44.1Khz的ADC, 在仿真dnl和inl, 如果用ramp做输入信号, 每个code测10个点, 则总的采样点数为2^12*10=40960. 而做fft分析时, 只需要取4096个点就可以保证fft频率的分辨率为(44.1KHz/2)/(4096/2)=10Hz/bin. 在snr分析时, 总的采样点数只要保证频率分辨率和proces gain足以区分信号和谐波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导,那频率分辨率的取值要怎么确定呢?比如这里举得例子是10Hz,那么大概去什么范围比较合适呀?还有就是INL DNL的仿真,ramp结果出来后,怎么得到INL还有DNL的值呢?

网友:
这是我仿ramp信号的结果,很明显DNL INL会有问题,仿出来的结果如何看DNL和INL呢?
仿出的sin结果倒还好,看上去还行

网友F:
回复 网友E:
modify the 8bit_dnl module in the ahdl library to 10bit. For the SNR calculation just use MATLAB, the result will be more beautiful and accurate.

网友(2016-12-19):
下载来看看,刚刚入门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最近也在想这个该怎么跑仿真~~~

网友(2018-08-29):
DNL和INL的测试方法,有没有哪位前辈总结过,能不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18-11-15):
刚开始做ADC 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modify the 8bit_dnl module in the ahdl library to 10bit. For the SNR calculatio ...

请教一下利用8bit_dnl得出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我得到的结果还需要做哪些处理? 1585533729(1).png

网友(2022-01-20):
DNL  INL  难到 须 matlab  ?

sandowk tools 有没类似 算DNL  INL ?
  前面提送 RAMP

网友G(2022-09-03):
引用 网友A:
直接输入ramp就行了。
首先确定确切的reference 电压
若需要0.1LSB的精度则

请问256*10,这里的10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256*10,这里的10是什么意思,

*10以后把输入ramp斜率拉长十倍,相当于可能在输入0.1LSB*N的时候输出数据,使得测出DNL的精度在0.1LSB,如果乘的更大,那么结果就更精确,当然所需时间也越长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以后把输入ramp斜率拉长十倍,相当于可能在输入0.1LSB*N的时候输出数据,使得测出DNL的精度在0.1LSB, ...

谢谢,晓得了。受益匪浅

网友(2023-07-11):
DNL INL仿真mark

网友(2024-06-20):
得到的数据码怎么计算出DNL和INL呢,有相应的MATLAB代码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0以后把输入ramp斜率拉长十倍,相当于可能在输入0.1LSB*N的时候输出数据,使得测出DNL的精度在0.1LSB, ...

你好,斜坡数据得到后怎么处理得到dnl inl?码密度法仿真不显示啊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I:
你好,斜坡数据得到后怎么处理得到dnl inl?码密度法仿真不显示啊

假如以*10的斜率输入,那么理想的每个码应该出现10次,实际不是10次,每个码出现的次数就是该码的码宽度,这样就按公式可以计算DNL了,INL是DNL积分所得

网友(2024-09-29):
引用 网友A:
直接输入ramp就行了。
首先确定确切的reference 电压
若需要0.1LSB的精度则

你好。我按你的方法仿真出了锯齿波信号,请问怎么处理得到DNL,那个DNL函数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劣見應該是沒有人去做INL/DNL的SIMULATION, 一般都是在MATLAB做MODELING, 原因是STATIC的SIMULATION 需 ...

你好请教下。sar adc用mc跑,一般看什么指标呢。我现在是跑pvt看一些性能。包括静态和动态的;目前只有跑电容失配和comp offset用到了mc..adc top也要用mc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用码密度法比较好,就是多仿真一些时间而已,准确度比较高,我以前做国的pipeline ADC,8BIT的就是 ...

你好,请问你用码密度跑dnl。。输入是斜波吗。仿真得到的结果在spectre处理的还是matlab

网友J(2025-03-04):
引用 网友C:
本人劣見應該是沒有人去做INL/DNL的SIMULATION, 一般都是在MATLAB做MODELING, 原因是STATIC的SIMULATION 需 ...

用ramp仿真DNL/INL需要trans仿真,这个时候怎么加Monte Carlo模型进去?

网友(2025-05-07):
引用 网友J:
用ramp仿真DNL/INL需要trans仿真,这个时候怎么加Monte Carlo模型进去?

加是可以加,但数据量太大,没有人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