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verdi混仿Verilog+vhdl的问题

楼主(2009-12-30):
vcs+verdi混仿Verilog+vhdl,vhdl部分down出来的波形不能再verdi中trace....
有人说因为vcs跑出来的信号全是大写,而verdi认为信号全是小写,我在软件里面看好像是这么回事,nWave中可以加信号,而且有波形,但是nTrace中就变成unrecognized的了....
求助高手此问题如何解决?
多谢!!!!

网友(2011-01-21):
恩,看看user guide啊

网友:
需要指定正确的verdi pli。
对于vcs仿真器,verdi pli有3种,一种是纯verilog,一种是纯vhdl,另一种是混合hdl的(Verilog,vhdl,systemverilog)。
你需要指定混合hdl的那个,通常叫做*_mhpi_*,对于其它仿真器也是类似的。
楼主可以看一下verdi安装目录下的PLI目录,就知道了。
对于verdi2010.07版本,当使用ius仿真器时,可以指定PLI,也就是LD_LIBRARY_PATH为pli目录下的IUS(大写),就可以支持mixed hdl了。如果是vcs或vcs_mx则可以指定VCS(大写),但是这个大写VCS目前还是beta,会出现一个warning,所以还是推荐前面那种指定*_mhpi_*的pli。

网友(2012-01-10):
回复 网友A:

    讲的很详细

网友(2012-03-23):
3楼正解,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2-05-03):
敢问各位高手 ,怎么用vcs对verilog和vhdl做混合编译仿真啊?我在编译的时候报错啊!

网友(2012-06-27):
什么问题?

网友(2012-10-26):
球童。。分享,,参观下

网友(2013-03-15):
我來試試

网友(2013-09-04):
能不能把详细的配置方法贴出来,论坛里面都说个大概,我是新手很难理解

网友(2013-12-05):
cant find the file

网友(2017-01-07):
有没有ACTIVE-HDL最新版的还有破解文件啊, 不好找啊

网友(2018-04-01):
同问啊,有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