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III AS配置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12-30):
在CycloneIII Device Family Pin Connection Guideline 中对VCCIO这样说明:VCCIO powers up the JTAG pins (TCK, TMS, TDI, and TDO) and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pins: nCONFIG, DCLK, DATA[15..0], nCE, nCEO, nWE, nRESET, nOE, FLASH_nCE, nCSO and CLKUSR.
     handbook JATG的推荐电路中TMS,TDI上拉10K电阻与2.5V的VCCA相连,如果TMS,TDI所在BANK的IO电压VCCIO是3.3V,管脚由3.3V供电,外部上拉的电压是2.5V,这样行吗?
     在 Chapter 4: Serial Configuration Devices  Data Sheet推荐电路Figure4-2中,nCONFIG,nSTATUS,CONF_DONE上拉10K电阻与VCC=3.3V相连,而在handbook AS推荐电路Figure9-3中,nCONFIG,nSTATUS,CONF_DONE上拉10K电阻与VCCIO相连,VCCIO可以是2.5或3.3V,那么此处的上拉电压到底怎么取呢?
      如果VCCIO接的都是3.3V,按手册上说msel管脚应该接VCCA2.5V,这样可以吗?谢谢啊

楼主:
帮帮忙啊

楼主:
多谢楼上的!那个资料中的电路太小,看不清,能给个完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