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我的DSP复位芯片总是莫名的挂掉?

楼主(2009-12-30):
如题,我用的是ti的6416

网友:
因为TI DSP的复位脚不只是单纯的输入,它还会定时送出拉低的信号,如果你用的复位IC不是open drain的,就可能被此拉低信号搞死。

网友:
因为TI DSP的复位脚不只是单纯的输入,它还会定时送出拉低的信号,如果你用的复位IC不是open drain的,就可能被此拉低信号搞死。
引用 网友A:

不曾用过ti的产品,学习一把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楼主说的有点模糊。。。。

网友:
没有现象很难判断

网友(2010-02-05):
[因为TI DSP的复位脚不只是单纯的输入,它还会定时送出拉低的信号,如果你用的复位IC不是open drain的,就可能被此拉低信号搞死。
/quote]
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