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CC的PowerPC与Freescale的PowerPC

楼主(2009-12-30):
AMCC的PowerPC与Freescale的PowerPC有什么区别么???我们现在在评估AMCC的PPC440EP这款,667MHz的,但觉得功耗大,外围接口不是很丰富;我们又看了看Freescale的MPC8315E这个。MPC8315E呢,就是主频低了一些,400MHz的,但外围接口丰富,扩展性好!
另外,AMCC是否主推PPC440系列的型号?至少MPC8315E对于Freescale来说是新产品!
请有用过的朋友给些建议。比如原厂的支持和态度,代理商的支持和态度等等。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
MPC8315E好一些,尤其是做DVR

网友(2010-02-11):
AMCC出了新的PPC了----APM 83290 – The first implementations of the Titan core design. Two 1.5 GHz cores with FPU, 512 kB shared L2 cache, DDR2 controller, security engine, multi-channel DMA and I/O engine for gigabit Ethernet, PCIe, USB, RapidIO and/or SATA. It began sampling in October 2009 [1]. The processor is aimed at telecom and control plane applications. It is built using TSMC's 90 nm bulk CMOS fabrication to reduce cost

网友(2010-03-23):
很少见过AMCC的,楼主有资料共享下不?

网友:
AMCC的405、440应该是用的IBM的IP,Freescale的实力还是强一些。

网友:
Applied Micro Circuits Corporation (NASDAQ:AMCC), or AppliedMicro, a global leader in energy conscious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solutions, today announced the APM 821xx processor, a single-core system-on-a-chip (SoC) device offering high performance, high integra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 for multi-function storage applications and media servers for the connected digital home. The processor enables new levels of performance for NAS systems and media servers at reduced cost and reduced power consumption.

The APM 821xx processor offers up to 1GHz CPU speeds capable of delivering up to 2,000 DMIPS (Dhrystone Millions of Instructions per Second) of compute performance to enable storage platforms that can deliver more than 16 simultaneous streams of high definition video for home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AppliedMicro will feature the APM821xx family in a live NAS product demo at ESC Silicon Valley 2010, April 27 - 29 in Booth #2010.

网友(2010-08-14):
我们用的也是amcc 的405,资料是很少了

网友(2011-01-11):
回复 楼主:

    任何一个CPU只要能满足你的应用需要就可以,不是说功能越多越好,功能越多说明成本越高,在量产的时候会觉得成本太高。

网友(2015-03-02):
推荐使用Freescale的P系列产品,目前是主流产品

网友:
目前我也在选择PPC,也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