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注入故障,后仿测试故障

楼主(2009-12-30):
新手第一帖

首先我有一个.v文件
然后我用Astro自动布局布线生成.gds文件
---------------------------------------
我想在版图上注入故障,例如把两根不该连的金属线之间搭一根金属线,模拟一个桥接故障
接下来我希望能够对修改后的网表做仿真
观察注入故障后的电路的响应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来实现这个流程吗?(.gds文件已生成)

网友(2014-02-19):
在cadence里面手动加入一根金属,然后用calibre 做LVS、 PEX提出版图的网表,肯定会报错,因为原理图不正确,但是没关系,版图提的网表是对的,然后直接用模拟后仿的工具,hspice, hsim...都可以仿出来,就是速度会很慢,不知道你写的电路是什么,规模太大的话,可以考虑用AMS后仿。总之,就是用模拟后仿的方法对数字版图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