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阻塞跟非阻塞的问题

楼主(2009-12-30):
always @(posedge rx_flag_clk or negedge rx_flag_rst_n)
    begin
if(rx_flag_rst_n == 1'b0)
     enable_reg = {8{1'b1}};                        //initial value 8'hff, all data enable
else
     enable_reg = {rx_flag_rxen, enable_reg[7:1]};
    end

    always @(posedge rx_flag_clk or negedge rx_flag_rst_n)  //change to assign
    begin
if(rx_flag_rst_n == 1'b0)
            flag_cont_rxeno <= 1'b1;
else
     flag_cont_rxeno <= enable_reg[0];
    end

仿真出来结果flag_cont_rxeno 与enable_reg[0]波形在同一拍
但实际会不会是不同拍,这样设计是不是会导致严重错误?

网友:
It is OK in real design.

But the problem is simulation.

In simulation, you will see strange result like you said.
Usually, we want the real simulation to be same as real design.

I will suggest you to change your coding style.

网友:
2楼好强大。。。。。

网友:
好的Coding Style要求
在组合逻辑中使用阻塞赋值
在时序逻辑中使用非阻塞赋值
在同一个Always,process中不同时使用阻塞和非阻塞

第一个程序不建议使用的

网友(2010-02-10):
第一个不好

网友(2010-03-22):
推荐第二种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