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ward同步整流的逆流問題

楼主(2009-12-30):
如題,逆流是如何形成的呢?

网友:
如果同步整流开关的驱动信号没有随着输出电感电流掉到零就关闭,电感电流就会继续往反方向增加,“逆流”于是发生。也就是说如果同步整流开关的驱动信号只是简单的由主开关的互补信号来产生的话,一旦负载减少,电感电流无法维持连续时,逆流就会发生。

楼主:
如果同步整流开关的驱动信号没有随着输出电感电流掉到零就关闭,电感电流就会继续往反方向增加,“逆流”于是发生。也就是说如果同步整流开关的驱动信号只是简单的由主开关的互补信号来产生的话,一旦负载减少,电感 ...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妳所說的互補信號指的是什麼呢?謝謝!
另外在請教一下,一般同步整流空載時,其二次測的mos波形為連續的
有一個問題,當二次輔助線圈(gate driving winding)漏感變大(mos驅動為自激式),
是否會使得空載輸入電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