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大侠们LDO版图

楼主(2009-12-31):
要做LDO版图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因素呢?谢谢!

网友(2010-04-01):
大电流、散热

网友(2012-08-31):
基本的Analog layout注意事项就不说了(match、流向、寄生等)
LDO中特别注意RC部分的电阻匹配
说下长条形的LDOFP:
最上面Level shift部分
一般LOOP模块FP时候的步骤都是从下往上LAYOUT。先画AMP/LIM把大致SIZE定出来,然后往上画RC,LOGIC等,Drive一般放下面。

LDO配线:
LOGIC信号线和PGATE、FGATE放置在VDD系一边。
ANALOG信号,敏感信号线放置在VSS系一边。
配线流量要考虑,特别是Driver部分

重要信号线:
ISENDSE/OSENSE加粗配线,变宽
LPOUT是由GNDANA来保护。
VREF,IREF是由GNDANA来保护
VFB是由VOUT来保护

最后注意电源,地线分离,从PAD根部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