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电阻精度问题

楼主(2009-12-31):
大家好
请问 各位 井电阻 poly电阻 和 髙阻型的poly电阻 哪种精度相对比较高些?

网友:
看具体工艺吧 一般是多晶电阻控制的比较好 但是会增加一层MASK

网友:
硬件手册硬件手册硬件手册硬件手册硬件手册硬件手册硬件手册硬件手册硬件手册

网友:
去看一下工艺文件不就知道了

网友:
要看不同的工艺支持。一般来说高阻poly精度最好,阱电阻最差。

网友(2013-09-28):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呢?求关键词

网友(2019-06-26):
薄膜电阻精度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