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DC综合时候就插入 时钟树

楼主(2009-12-31):
想在DC综合时候 就加入 时钟树,需要设计什么命令?多谢

网友:
这怎么可能呢,DC综合时没有单元具体的位置信息,怎么插入时钟树呢

网友:
re,也许你可以用pc

网友:
流程不是这样的

网友:
DC岂能抢ASTRO的饭碗。

网友(2010-03-24):
1# xiaoyuer38 这就是传说中的 画蛇添足了吧

网友:
dc是用来综合的吧   时钟树貌似是做版图时插的    刚入门的菜鸟飘过~~~

网友(2010-05-14):
插入时钟数不用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