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切--请教Cadence混仿问题

楼主(2009-12-31):
我在进行Cadence数模混仿的时候总报错,我将报错的后几行写下,希望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Netlisting of cell-mix,view-config successful.
End netlisting Dec31 09:33:13 2009
End MS Netlisting Dec31 09:33:13 2009
           ...successful.
compose simulator input file...
*Error*fprintf/sprintf:format spec.incompatible with date-nil
我再双击这个错误就会出现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2 column 2 of file *ciwInport*
*Error*lineread/read:syntax error encuontered in input

不知道这是哪有问题,我的混仿步骤如下:首先,对Schematic原理图生成Config文件,然后在Config文件下仿真,Tools--Analog Environment--setup--Simulator/Directory/Host--选仿真器SpectreVerilog--Model Libraries加载库--Simuli---Analog--设置仿真参数--Analyses设置仿真时间,最后在Mixed-Signal--Interface Elements--Instance--点击图中数字模块设置高低电平-output-d2a_(default):2n,d2a_tr(default):3n,d2a_vh(...from instance):1.3,d2a_vl(...from instance):0.8,---input--a2d_tx(default):1m,a2d_v0(...from instance):0.8,a2d_v1(....from instance):1.3

仿真就出现上述错误,急切请高手帮忙啊~拜托

网友(2010-05-05):
不知解决没有?

网友(2013-05-16):
我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06-24):
我也是这样

网友(2014-01-27):
ciwInPort这个文件根本就找不到啊~

网友(2015-08-31):
我今天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上们解决没有?

网友(2015-11-04):
看它的错误分析,可能输入的激励文件有语法错误

网友:
你的数字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你到你的  [simulation directory]/netlist/digital/verilog.log 里面去查查看

网友(2016-03-25):
楼主有木有解决 a

网友(2016-05-16):
回复 网友A:

你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吗,我做的sar adc,然后进行数模混合仿真就出现了这个错误提示,请问你有木有解决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最近我在做adc的仿真,用到了数模混合仿真,在cadence里面做的,也是出现了楼主贴出来的同样的错误,请问你还记得是怎么解决的吗,谢谢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bbs.eetop.cn/thread-438832-1-1.html

参见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