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xilinxFPGA中能否实现分级时钟约束?

楼主(2009-12-31):
如题。整个设计全局一种,但是不同的子模块对时钟速率要求是不同的,可以不可以按照设计的子模块来分级设定时钟速率约束呢? 谢谢

楼主:
比如,有的子模块数据速率实际上很低,用时钟使能信号开控制全局时钟。这种情况下,其寄存器间的组合逻辑时延完全可以取得大些(不想中间加流水线的话),这样时钟速率分析时就不满足全局时钟要求了,但又不能降低全局时钟速率要求,因为别的模块需要。

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办法对低处理速率模块降低全局时钟速率要求,以通过布局布线呢?

楼主:
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没人能解答吗

网友:
可以使用跨时钟域的设计,低速的信号用低速时钟。分别约束。

网友:
我没有做过,所以也不知道赛,

网友:
可以把低处理速度的时钟频率降下来,当成两个时钟域分别处理,接口的地方用异步处理的办法处理一下就OK了

网友:
做多时钟约束

网友:
不同的时钟域就行了!

网友(2011-08-14):
设计一个global,其它频率设置成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