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stro如何导出spice netlist

楼主(2009-12-31):
请问Astro如何导出spice netlist
我用Astro自动生成了版图,然后在版图上故意添加了一些错误的连线,希望通过仿真来观察这些错误的连线带来的影响,因此需要提取spice netlist出来
我知道的是在timing下拉菜单下有一个参数提取出spice
但是提取出来的文件不是很明白,有多个相同的东东,如下:
.SUBCKT j2cell
*|NET L2 0.0028847PF
*|I (dff_1 dff_1 Q O 0.0000000PF 41.55 30.84)
*|P (L2 O 0.0000000PF 41.55 0.14)
R0    dff_1    L2         1.3715474E+01
C0    dff_1    0          0.0008947PF
C1    L2         0          0.0019900PF
* Coupling Cap Section
.ENDS
.SUBCKT j2cell
*|NET I2 0.0041210PF
*|P (I2 I 0.0000000PF 71.47 35.88)
*|I (dff_1 dff_1 D I 0.0023320PF 32.97 32.52)
R0    I2         dff_1    3.2621779E+01
C0    I2         0          0.0020556PF
C1    dff_1    0          0.0020654PF
* Coupling Cap Section
.ENDS
为什么有两个cell呢?
新手,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看你是想导出你跑到APR对应的netlist还是想抽寄生参数出来?可以QQ聊:33105906

网友:
问一下,apollo的ref在astro可否运行??

网友(2013-07-08):
LZ有答案了吗,我想寄生参数做仿真,求解答,如何这个文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