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激变换器接地问题

楼主(2009-12-31):
反激变换器变压器两端的地之间用电容连接起来,这是为什么?请教了!

网友:
为了降低输出侧的EMI

网友(2010-01-31):
减小共模干扰。如果不接电容,通过变压器耦合到副边的信号会通过电源外的路径返回原边,形成很大的共模环路,接了电容后就会通过这个电容返回源,减小了环路。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同意是为了减小emi 但是这样也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当交流输入没有接地的情况下,如果交流侧接有标准的emi filter, 会使副边与火线产生通路。这有时很危险 会损坏某些敏感的电路

网友:
这个是消除共模信号的. Y电容.
隔离初/次级侧信号的.

网友:
消除EMI干擾.

网友(2010-06-10):
為了減少干擾

网友(2013-06-09):
参考附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flybackwheel...................

网友(2013-07-15):
变压器原付边加shield 有时可以不用这个Y电容.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i'm not enough money,,,,

网友:
是為了給供模電流一個回流的路徑,當noise透過變壓器上的雜散電容偶何時可以就近有回流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