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分析一下拉扎维书上的电路

楼主(2009-12-31):
书上302页,假设在t=0时,vin有一个大的正阶跃,则M2,M3,M4关断,M1,M5导通,为什么?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尾电流源Iss的作用,Vin有个正阶跃电压时,通过M1管的电流突然增大,尾电流全部通过M1管提供,相当于M2管关闭,因此M3和M4也关闭。下面两个图应该是从交流角度去分析,阶跃信号中的交流分量可以通过Cc的耦合从M5流到M1,所以说M1和M5导通了

网友(2012-12-04):
同一页,我有个问题,为什么书上说考虑到输出级的增益使节点X变成虚地点。为什么X点是虚地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