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cketio 仿真没有数据!!

楼主(2009-12-31):
各位老师,我用的器件是V4FX20 ,用GTP自动生成例子做仿真,用modelsim仿真时没有波形 全部都是红线,用ISE自带的仿真时 出现
rx1n_in_i[1:0] = 2'h3
rx1p_in_i[1:0] = 2'h0
rx1n_in_i[1:0] = 2'h3
rx1p_in_i[1:0] = 2'h0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frame_gen 应该是个激励程序吧 但是我把TXDATA的数据更改了以后还是出现上面的数据。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啊 怎么仿真rocketIO 啊

楼主:
来人帮忙看看啊

网友(2010-05-29):
frame_gen
是你生成的例子做的发送数据

你先看看有没有装smartmodel,然后modelsim的ini文件修改好没,ISE的库编译好没,一般仿真出现你描述的问题就是这三种情况,看仿真的话,就看RX数据好了,把格式改成16进制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