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管子啥作用

楼主(2009-12-31):
请问大家,附件里的圈圈里的那个管子啥作用啊,看到这样的电路挺多的,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个跨接的二极管电阻。

网友:
敢问楼上的英雄,这个地方接电阻啥用呀?
这个其实是提升Slew Rate的,Vout最高电压为Vdd-Vov,而不是Vdd。

网友:
楼上的能解释的清楚些吗,怎么提高slew rate?
slew rate=Ibias/C, 这个管子是改变了什么参数?
你说vout=vdd-vov,这个跟slew rate有啥关系啊?
请赐教,谢谢。

网友:
晕,小弟没有看出来加了这个diode connection pmos有提升slew rate的作用啊
我觉得应该是起到lclamping作用吧,也就是对输出进行限幅吧
不让输出电压跑到太低的位置。在比较器里我们常用这样的结构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
5楼兄弟说的有道理

网友:
牛人很多啊

网友:
同意五楼的兄弟,这种电路在高压芯片中尤为常见

网友:
Common practice in designing comparator.

网友:
有自启动功能

网友:
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这个管子背后有很深的一个理论,在高压芯片设计中是出于可靠性设计增加的,本人在ST工作,有幸得知这个管子的作用,类似的管子起到释放leakage current(利用寄生diode),减小HCI对comp的输入管造成offset(参见NBTI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