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小段代码这么写的用意?

楼主(2009-12-3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  <=bb || !cc;
aa_n<=!bb && cc;
end

我觉得这么写不是更好理解么: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  <=bb || !cc;
aa_n<=!aa;
end

是不是跟时序要求有关,下面的代码是在aa后再加非门才生成aa_n,所以逻辑延时会更大,但是上面的就不会?

网友:
第一个模块aa_n得到的是当前!bb&&cc的值,第二个模块aa_n得到的是上一个时钟aa取反的值 两个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以上答案仅供参考
同时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两种写法是不同的吧

第二个中 aa_n寄存器的输入是aa寄存器的输出

网友:
这样不对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  <=bb || !cc;
aa_n<=!bb && cc;
end
è
aa,aa_n 之间没有关系, 只跟

bb,cc 有关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  <=bb || !cc;
aa_n<=!aa;
end

è
aa_n接的是 aa 资料
这二种是不同的写法
在时序上也会有不同结果

网友:
09120058 同志说的对.

第一个模块aa_n得到的是当前!bb&&cc的值,第二个模块aa_n得到的是上一个时钟aa取反的值.

网友:
这两个模块明显不一样啊,应从综合出来的硬件电路去考虑

楼主: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  <=bb || !cc;
aa_n<=!bb && cc;
end

如果是这样呢: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  <=bb || !cc;
//aa_n<=!aa;
end
assign aa_n<=!aa;

网友:
你用的是<=, 改成=

楼主:
唉 大家真是细心啊

如果是这样呢: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  <=bb || !cc;
//aa_n<=!aa;
end
assign aa_n=!aa;

网友:
阻塞和非阻塞赋值的问题。。。

网友:
呵呵,两种写法综合出来的电路都不一样,找个综合器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阻塞和非阻塞赋值!

网友:
看一下综合后的电路就知道有啥区别了

楼主:
写代码的那个人说:这样的话既可以用于同步复位也可以用于异步复位。。。

网友:
硬件知识有点欠缺啊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去找本讲电路综合的书看看,这些基本的简单代码和电路的对应关系弄清楚了就明白了,你把电路图画出来就知道不同啦。

网友:
ls的写法上没问题,但你得到的是wire型的,如果后续时序没问题的话,可以这样

网友:
多综合,多分析代码和电路的对应关系。

网友:
我觉得你开始分析的逻辑延时有点道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结果明显不同。!比&&的优先级高

所以 !bb&&cc  != !(bb&&cc)
!bb&&cc  == (!bb) && cc

网友:
完全是两中写法,第二种写法类似于流水线

网友:
在时序方面肯定不一样呀

网友:
基本功不杂事啊

网友:
这是并行语句

网友:
好好把书看一下

网友:
不准灌水啊

网友:
赫尔呵呵额额和额额呵呵额

网友:
和鹅鹅鹅鹅鹅鹅饿饿

网友:
时钟触发时间都不一样啊

网友:
你的写法是明显的C思维,
要考虑时序,

网友:
用综合器综合一下,看下结果就知道了,
另外,要知道每种rtl写法,对应的是什么电路,
rtl code的基础还是电路,所以一定先有大致的电路图,然后才写rtl code呢

网友:
综合出来的电路明显不一样啊,而且时序也有不同的。

网友:
第一段逻辑,aa和aa_n同一节拍翻转的;第二段逻辑,aa_n比aa慢一个节拍。

网友(2010-01-31):
画出电路就知道不同了

网友:
第一个模块aa_n得到的是当前!bb&&cc的值,第二个模块aa_n得到的是上一个时钟aa取反的值

网友:
如果需要,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  <=bb || !cc;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_n<=!bb && cc;
end
不懂~~
这样的coding是不规范滴~~

网友:
一个always里只给一个变量赋值~

网友:
1# psd0208 综合优化后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一个是aa和aa_n同时变化,另一个是延迟一个时钟周期变化

网友:
前一种写法更稳定 ,aa 与aa_n之间没有时延,都是同时在时钟的边沿输出。后面改过的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  <=bb || !cc;
end
assign aa_n=!aa;
一是两者之间有一个非门的时延在里面,有可能引起后续电路的竞争冒险;还有就是寄存器与线网型的差别。
对于能处理好后续时序要求的话  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
第一个提问:从硬件上考虑,综合出来的电路是不同的。aa  <=bb || !cc;
aa_n<=!bb && cc;此时aa_n是当前时刻的aa的反。aa  <=bb || !cc;
aa_n<=!aa;此时当前的aa_n 是上一个aa的反。第二个问题综合的时候会提示错误。

网友:
阻塞赋值   两种写法出来的结果不一样的

网友:
It should be OK now.

But why it doesn't have reset. That's dangerous.

网友:
it's not the same behavior!
your RTL will get the same value at the sime time

网友:
错开了1T

网友(2010-03-26):
肯定不一样了,电路结构就不一样了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  <=bb || !cc;
aa_n<=!bb && cc;
end
这个always明显的是两个并行的寄存器,aa和aa_n同时发生,这两个寄存器的输入输出没有直接的联系。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a  <=bb || !cc;
aa_n<=!aa;
end
这个always是个两个串行的寄存器,aa寄存器的输出给了aa_n的输入了。

网友:
。。完全不一样啊。
第一段aa的值和aa_n的值非相关。
第二段aa_n的值和aa被改变后的值相关。
也就是有一个clk的delay

网友(2010-06-11):
我赞同#44的观点

网友:
simulate the code and you will find the deferrence

网友:
我也来参与讨论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