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4个独立的1bit的随机数产生器构成一个4bit的随机数产生器

楼主(2009-12-31):
怎么用4个独立的1bit的随机数产生器构成一个4bit的随机数产生器,有方法吗?

网友:
新手,感觉用并串移位寄存器

网友(2010-02-10):
可以产生伪随机,电路叫什么名字忘了,好像什么反馈什么的,
电路乍看有点像CRC的电路,
大概的就是shift,把某几bit xor起来反馈回去。

网友:
还有,4bit只能有有限的值,并且是循环的,所以说是伪随机。

网友:
突然想到一个曾经用过的方法,
把4个DFF挂在不同的clock上(一定要不同频不同相),用他们的结果进行运算,
利用setup,hold violation的特性构建随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