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功率因数及thd的计算

楼主(2010-01-01):
现在的PFC芯片都说能达到99%的功率因数和15%以下的thd。
那这是测试没加滤波器的电路的thd,还是测试在整流电路前加了滤波器的电路的thd?

网友:
应该是加了滤波器电路的thd,其实EMI滤波器对THD并不会有多大影响

楼主:
哦,但10k左右的高频分量很大啊

网友:
PFC有高频分量很正常吧。

楼主:
的确是正常,但是这部分分量是否在thd的考虑范围之内?是否在pf的考虑范围之内?

网友(2010-06-10):
只要可以符合法規就OK啦~~

网友(2011-05-08):
高频成分对pfc,thd的影响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