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绘制的版图怎样保存成图形格式啊? 论文作图需要的,先谢谢啊

楼主(2010-01-01):
candence绘制的版图怎样保存成图形格式啊? 论文作图需要的,先谢谢啊

网友:
截屏啊,键盘的右上角PrtSc键
Word里可以把黑色设置为透明色

网友:
截屏软件

网友:
目前所知的只有截图prt scream
如楼上所述

楼主:
多谢诸位, 用了一个截图软件效果不错 呵呵

网友:
用cadence的打印功能也不错,比截图好

网友:
用这个命令:
很方便

网友(2015-12-02):
回复 楼主:

    用07版word,点击图片,格式-重新着色-设置透明色,点击要透明的颜色,这里是黑色。如下图,怎么样,这样行吧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

网友:
要截屏软件有什么用?写论文,开qq啊---qq截屏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