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感线圈的Q值和L值的ADS仿真--请教

楼主(2010-01-02):
利用ADS momentum可以做S参数的仿真,通过Z=stoz(S)可以转换为Z参数,但接下来我就迷惑了,要怎样做才能做Q值仿真呢? 我知道Q=imag(Z)/real(Z),但这个Z用什么呢?因为S参数有4个,分别是s(1,1) 到s(2,2).选哪个呢?

网友:
ding一下,不太懂

网友(2010-02-03):
能不能只定义一个端口,那样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A:
看你是要用做差分电感还是单端电感了
如果是单端电感的话,在仿真时将其中一端设为ground reference
然后Y=stoy(S), L=imag(1/Y)/(2*pi*freq),Q=imag(1/Y)/real(1/Y)

如果是差分电感的话,计算方式就有所不同
Sdiff = (s11-s12-s21+s22)/2
Zdiff = 2*R0*(1+Sdiff)/(1-Sdiff)
接下来的就不用提示了吧

网友:
同时受教了

网友(2010-03-30):
不懂行的飘过

网友(2010-07-02):
谢谢 我回来总结一下拉!

网友(2011-03-15):
回复 网友A:

    请问,电感一般会给出S2P文件,这个文件中,电感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2011-08-03):
回复 网友A:

    是片上螺旋电感吗??是用ADS仿真的吗?

网友(2012-04-18):
回复 网友A:

     能帮我下吗  有很多问题 我qq 531555089  感激不尽!!

网友(2013-01-14):
能具体点吗?想学习下

网友:
有寄生参数。不太准

网友(2015-09-07):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怎样推出来差分电感的公式【Sdiff = (s11-s12-s21+s22)/2,Zdiff = 2*R0*(1+Sdiff)/(1-Sdiff)】?    可以详细证明下吗?
  R0是什么?哪本书里有关于公式的证明吗?麻烦你解答.

网友(2015-11-04):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想利用ADS来仿真片上螺旋电感,来验证电感的各种参数,寄生阻抗,有效L,Q具体的思路是什么?请多多指教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要用做差分电感还是单端电感了
如果是单端电感的话,在仿真时将其中一端设为ground reference
然后Y= ...

感觉这个方法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