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redhat 5.1 安装cadence ic610 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1-02):
大侠们,我最近在redhat 5.1 上安装ic610,安装显示安装成功,但是没法启动,更奇怪的是,我注销系统再也无法进入用户界面了,只有个终端端口界面。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请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2010-06-04):
which one is more good for simulation .Thank.

网友(2011-04-26):
我用的是CentOS5.6 安装完后,启动icfb  出现 display问题,在然后再/etc/X11/xorg.conf中填了三行语句,这样icfb可以正常使用,但是重启或注销后 就跟你的情况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