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指令问题。急

楼主(2010-01-02):
cadence在执行指令时出现一个窗口,可以在窗口中设置指令的相关参数。
比如copy指令,可以在窗口中设置copy的数量。

可是我现在的软件不能弹出这个窗口,求教各位,要在哪设置,才能看到这个设置窗口

网友:
按F3试试

楼主:
解决了。
显示指令选项,在CIW 窗口,options 菜单里有一项 “user preferences”,在这个窗口中把“options displayed when commands start”选中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