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M642如何扩3片SDRAM?

楼主(2010-01-02):
现在想用DM642外扩3片16M 32BIT的SDRAM,
DM642只有ABE0~7八个接口,一片SDRAM就有DM0~3共4个是不是说DM642只能扩2片SDRAM呢?

楼主:
是不是2片接接到ce0上,另一片接到ce2上就行了???

网友:
楼主搞错了吧,BE是byte enable 是用来对片外内存字节寻址得,应该用CE来扩展。如果要接到一个CE空间里面的话,就要用高位地址线与上CE来实现选择

网友:
楼主好像搞错了吧

网友:
多谢
啊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