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hipscope 使用问题

楼主(2010-01-03):
各位大侠,用过chipscope进来帮帮忙哈!   我用system generator做了一个简单的加法,然后下到板子上验证,本人用的板子是spartan 1800A,将比特流下到板子的时候用chipscope,发现窗口就一直停留在wait for upload ,最低下显示waiting for core to be armed,slow or stopped clock,很多人都说是时钟问题,我将FPGA Start-up clock里的值设为JTAG CLOCK,最后还是出现了那样的问题,是我的触发条件设得不对还是会有其它的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呢?请大家帮帮忙啊,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把时钟改为差分时钟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触发条件不对,作为触发的信号的跳变没有来到,所以一直在wait

网友:
把M0的value处的值改成 0 或者 1 试一试

网友:
触发条件你什么都不设置的话,也就是默认X,那就表示只要你去采,就会有东西,如果一直显示waiting for the core to be armed的话,那就表示你板子上的时钟不对,你确认你cdc文件里面的clock设置对么

网友(2011-08-01):
回复 网友A:

    请教楼主,怎么修改为差分时钟呢?system generator的设置对话框里只有单端时钟的设置,应该怎么弄呢。我的板子也是差分时钟,我也遇到楼主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便的话,加我的QQ:5644441457。小弟焦急等待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