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hipscope 使用问题

楼主(2010-01-03):
各位大侠,用过chipscope进来帮帮忙哈!   我用system generator做了一个简单的加法,然后下到板子上验证,本人用的板子是spartan 1800A,将比特流下到板子的时候用chipscope,发现窗口就一直停留在wait for upload ,最低下显示waiting for core to be armed,slow or stopped clock,很多人都说是时钟问题,我将FPGA Start-up clock里的值设为JTAG CLOCK,最后还是出现了那样的问题,是我的触发条件设得不对还是会有其它的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呢?请大家帮帮忙啊,小弟不胜感激![localimg=180,144]1[/localimg]

网友:
有可能是你插chipscope时候的时钟不对, 你把触发条件全部设为X, 如果不可以触发, 那肯定就是没有时钟了

网友:
设置触发条件了么?时钟选择的对么?

网友:
不太懂啊!

网友(2011-08-0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啊?分享一下吧,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现在很是纠结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不会用

网友(2015-03-09):
同问这个问题,不太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