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倍频来实现时钟电路倍频及相关

楼主(2010-01-03):
Do1是一个1M到40M的时钟信号,步进间隔为1M,想用一个1M的时钟通过倍频来实现,Do2是Do1信号时间相关的占空比程控可调的周期性方波。

Do2信号周期是Do1信号周期的N倍(N是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255的整数)。

Do2信号的脉冲宽度w(占空比)可调整。

   调整范围: 50ns--T Do2,调节步长:25ns

Do2信号的脉冲上升沿相对于Do1信号上升沿延迟d可调整。

Do2有什么好办法实现没?请教

网友:
不懂,既然是倍频,问什么Do2周期是Do1的N倍

楼主:
Do1我想用1M倍频到2-40M来实现,是这个意思,这是倍频,Do2是与Do1相关的一个信号,他的周期是Do1的N被,并且可以调整他的占空比以及延时时间,调整的基准是25ns

网友:
Do1是一个1M到40M的时钟信号,步进间隔为1M.要求时钟的精度与稳定度如何.
数处理好似没什么好方法.模似处理时也会有谐波问题.
先说,你这个东东不是简单的倍频了,频综听说过.数字频综也听说过.
数字频综:我理解的是这样,用倍频加分频的方法,综合出同一频源的稳定频率.但一些频点受谐波的关系,性能也会变差的,因为倍频的方法,只能用模似电路,都会有谐波问题.
模似处理:有二种.一种是数字控制的,也就是用数控电阻之类的.这样的频率准确度比较高,另一种就是就全模似处理的.
我在2006年知道,模似处理,数字控制的频综好多,有这样的专用芯片.这东东,军事上用的多一点,因为这些要的灵活性高,稳定性高.

楼主:
终于做出来了,太不活跃了

网友:
倍频只能用dll或者pll了,所以硬件要高级一点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任意分频,任意占空比的分频器设计!
很简单!在网上找!很多!

网友(2011-10-20):
分频器很简单的,如果说能任意倍频的话就有难度了,而且稳定性也不见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