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lvaco模拟

楼主(2010-01-03):
我正在使用silvaco器件模拟软件做器件的辐射性能分析,请问silvaco中,如何更改氧化层中的电荷与缺陷吗?以及硅体缺陷?

网友:
跟工艺有关的吧,用不公司的工艺得到不同的缺陷
至于怎么改,也在纠结中

网友(2010-04-16):
在atlas中选取不同的模型

网友(2010-11-29):
在command——model——interface里面可以设定固定电荷密度,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
搭车学习一下

网友(2011-05-22):
也在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