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比较基本的Verilog语法问题

楼主(2010-01-04):
always@(sel_n,sel_k,rst)
begin
...
end
请问这个模块里面的语句什么时候才执行?是sel_n,sel_k,rst这几个信号有变化就执行么?

楼主:
打错了 是
always@(sel_n,sel_k,rst)
begin
...
end

网友:
把这个理解成三输入的组合逻辑电路,当输入变化时,输出自然就跟着变化!

网友:
应该是组合逻辑吧!

网友:
楼主好:
always@(sel_n,sel_k,rst)
begin
...
end

是这样的 sel_n,sel_k,rst  中的任意一个信号发生变化就会执行一次begin .... end
例如:起初rst=1
如果10us后rst变化为0时,就会执行一次begin .... end

网友:
当sel_n,sel_k,rst有一个信号发生变化时,执行一次begin ... end

网友:
敏感信号列表中的信号发生变化是,输出就会发生变化

网友:
是组合逻辑,输入变化时,输出自然就会变化了

网友:
有兴趣做数字前端实习生吗?

注意:是实习生,在北京亦庄开发区。

要求就是会verilog,通信或微电子专业,会VCS/ModelSim,对STA和LEC有所了解。每周至少3天。公司有班车到市区。

有意的TX请简历到:k2tom@tom.com

网友:
是组合逻辑!

网友:
组合逻辑的执行是敏感向量表中的向量变化引起的

网友:
组合逻辑的敏感信号

网友:
组合逻辑

网友:
注意敏感表要全,如果不全综合后结果可能与预想的不一致,如果支持verilog2001,建议always@(*)好了

网友(2010-03-02):
在组合逻辑中,敏感变量表中最好不要有复位信号,楼主的rst应该是复位信号吧,复位信号只应该出现在时序逻辑中

网友:
只要有一个信号发生变化就会触发always块里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