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小白的问题,关于在ASIC中产生时钟

楼主(2010-01-04):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如何在ASIC中生成自己的时钟呢?目前为止只会在testbench中产生时钟,但是在实际的电路当中如何才产生出准确的时钟呢?看得多的也就是时钟分频电路,但是对于最开始的那个时钟如何产生还是不了解。谢谢。

网友:
由芯片内部模拟电路产生! 可以用电容电阻的振荡电路!

再简单点,可以购买厂家的IP核,呵呵!

网友:
晶体振荡器

网友:
要RC,否则要外部输入

楼主:
谢谢各位了哦

网友:
chip外有晶振,内部有PLL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on-chip oscillator
on-chip PLL
off-chip crystal oscillator

网友:
楼上说的好,实现方法好多,就看你的生产技术了,中国的学生与生产,远了

网友:
最开始的那个时钟应该是晶振产生的吧,以后的都是以这个时钟为基础的。

网友(2010-02-10):
可用外部的clock输入,这个就类似testbench。
可以用外部的clock,内部再用PLL,DLL震其他频或相位的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