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nanosim混合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各位,小弟最近要做一个混合仿真,用nanosim,简单来说就是用数字的激励,来带上整个芯片的电路跑。断断续续搞了几天,还没搞出来,实在头疼!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望各位不吝赐教啊!如果有这方面的教程当然更好啦! 问题一就是怎么把数字的代码(激励)和模拟部分糅合在一起。我现在是把数字激励建了一个symbol,并带上空的schematic,用hspice提一个网表出来。然后把数字部分的那部分语言注释掉,再另外想办法把verilog加上去。但怎么加,nanosim都不认。仿出来,数字部分的输出全为低电平。顺便说明一下我用的是命令行的nanosim,不是GUI的。 问题二是怎么设置数字到模拟的接口。我之前用spectreverilog的时候是有设置a2d和d2a的,现在nanosim的命令行里,不知道用什么命令来设置。 暂时最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望大侠们多指点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又仿了一下,用verilog的网表是可以仿了,但是在verilog里给信号赋值的时候则会编译错误,甚至有些可综合的语法也编译不过,描述如下:
     run文件:nanosim -nspice hspiceFinal -nvlog verilog.v -o top
     没有加入cfg文件(默认状态)
     先把电路提成spice网表,然后在网表里把想用verilog跑的部分注释掉;另外在verilog.v这个文件里面去定义module。
      但是有时候会提示编译错误,比如语句:assign A = B;,就可以编译,且仿真波形正确;若改为assign A=!B;或assign A=~B;都会编译报错。另外,如果使用不可综合的激励语句如:initial begin A=1'b0; #100; A=1'b1;也会报错。请问,我的仿真环境是没有安装NCS引擎的,也就是说我只用了nanosim来仿,那么nanosim是不是本身就不支持这种激励的格式?还是我的仿真环境有问题?nanosim是不是只支持verilog的网表,而不支持其他的verilog语句?

网友: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0-11-07):
wait fro experience sharing

网友:
lz为什么不用GUI呢
我最近也在学习  COMMAND_LINE的我觉得好难
GUI找不到详细的教程
希望LZ给些 初步学习NANOSIM的建议

网友:
使用GUI会好很多i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VERILOG吧
我使用VERILOG-a仿真也经常不正确
VERILOG-a部分功能仿真一直不正确
spectre就可以仿真通过

网友(2013-05-09):
如果把assign A <+ ~B 可行?

网友(2016-10-02):
看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