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利用modelsim仿真quartus里面的LPM(参数化宏模块)?

楼主(2010-01-04):
请教如何利用modelsim仿真quartus里面的LPM(参数化宏模块)啊??????
本人用的quartus版本不能仿真,只能利用modelsim仿真
比如我利用quartus调用了PLL模块并生成verilog格式的文件,我怎么样用modelsim对其进行仿真呢?
望高手相助!!!!

网友:
在编译时连同220model.v和altera_mf.v一起编译
如果你经常要使用LPF,可以将220model.v和altera_mf.v编译在一个库里,以后仿真时指定库就行了